hp v3000 把vista改成xp怎么回蓝屏

楼主(2009-04-04):
hp v3000 把vista改成xp怎么回蓝屏
蓝屏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IDE的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你用的是ghost版,换个版本吧,有点小讲究的!

网友:
把BIOS刷成低板本的

网友:
具体的小号 是V380x的本本吗。 好多新本不支持装XP 想装必须刷BIOS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是必须把BIOS刷到最新的才可以装XP

网友:
绝对是驱动的问题 前几天有朋友新买的DELL新笔记本,购机自带安装的是VISTA 想换成XP系统,可说是声音驱动不起来,后来打800问厂家,厂家没有提供XP的驱动 所以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无法安装声卡驱动 最后找一个可以了 但总是蓝屏,

网友:
BIOS设置一下不就好了。SATA改成IDE。
这个也能解决部分这种故障,有的还是要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