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问题

楼主(2009-04-04):
有台X31 开始花屏     外接正常 换屏检测  开机掉电  掉电后3.3V 5V没有啦
电源接口有16V    外接正常  不接屏幕或接屏幕 开机 就掉电  屏接口 有个3.3V 的保险开路拉  换拉还是一样的 掉电    什么问题啊  高手提示一下啊

网友:
和保险相连的有一个六个角的.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应该就是那一块的问题了显卡应该是好的.别太盲目的就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