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04-04):
adp3205  3.3V 正常 3415 5V正常 上管有主供电 下管不短,电感就是没电 ,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上管有主供电?那G极控制电压有吗????

网友:
控制电压没有吧

你打北桥上面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3205的控制信号全到了么?

网友:
谢谢各位,换了激励器问题解决

网友:
你说的激励器是什么.那两个P1E的八角小管子么..说仔细点

网友:
哦,是10条腿的3415

网友:
开启信号,芯片本身3205,3415有无问题,还有就是升压二极管有无问题

网友:
沿G极去查啊....

网友:
都是高手,希望我也能快快上手

网友:
3205是控制器,3415是驱动器

网友:
看看北桥是否短路  供电芯片VID有没有电压  没电压的话 修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