烁泰克p45的主板,延迟开机,开机后,有时候能正常点亮

楼主(2009-04-04):
烁泰克p45的主板,延迟开机,开机后,有时候能正常点亮,有时候刚要点亮的时候,就突然掉电,然后又自动加电,并且跑数,且能点亮,有的时候要反复掉3次电后,方可自动开机点亮机器.
IO 83627GD的型号.晶振换过,南桥加焊过,无效.
请师傅们,给点思路.83627的系列IO能不能够互换?
谢谢各位了
掉电

网友:
各处电压都正常,只有内存电压有点偏高,1.95V,0,95V

网友:
开机瞬间查BIOS 22脚有无高低电平跳变(低电压有效)
试换BIOS芯片

网友:
内存电压不是偏高
而是有电偏低

网友:
回老大的 话,这是最新的主板,是P43的芯片组,他是DDR2的内存的,应该是1。8V和0.9V的把?

网友:
还有就是83627系列的IO到底能 不 能互换啊?谢谢了!!!!!!!!!!!!

网友:
83627的好像是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