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控制器烧了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4-04):
USB控制器烧了 进不了系统  要在BIOS里关闭USB才能进系统  但BIOS不能续电  每次都要设置
   除了换桥  还有别的方法补救没

网友:
先把BIOS供电修好,再用PCI转USB的卡

网友:
这个CMOS保存不住估计和南桥有关系,要不你插一张PCI转接卡,要不就直接换颗桥

网友:
我的一个845杂牌板子 前置USB口烧了 现在也是进不了系统  后来自己重新安装系统  只能安装一半就死机
现在从你这看来 也许我的板子也可以关了板子上的USB口 主板还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