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主板内存供电偏高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一块P4M266中柏电脑的主板开机自动上电直跑C0-C1-C0-C1然后就不动了,可以复位.但可经按开关健4秒可以正常关机。又可以再开机。关机后再开机又重复上面的动作。内存供电方面电压全部偏高.测量排阻AD线正常,但1.25V的负载电压有2.5V,两个内存供电管测量没有坏是正常的,但2.5V电压供电也有2.9V之高。八脚场管RT9173的1脚(2.5V)现在是2.9V,4脚(1.25V)现在是2.5V。1117稳压管的2脚(1.25V)现在也变成了3.6V,3脚(3.3V)现在是5V。我已把内存供电的两只场效应管、RT9173、431管全部都更换了但结果还是一样开机直跑C0-C1-C0-C1然后不动。再往下我不知道怎样查了,象这种就知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就查不到问题所在,真是急啊!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大师们的指点了。谢谢了!

网友:
所有供电都偏高首先应当考虑你的测量设备是否准确,然后就是看输出不正常的管子控制电压是否有问题,不过内存的帖子论坛里很多的,去看一下对你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检查一下运算放大器周围有没有性能不良的贴片电阻

网友:
1117三脚分别是5V,3.3V,2.XV

网友:
两只场管中有其中一只的D极与S极用万用表在线测量是通的(直接短路)没有一点阻值。焊下来测量管是好的,再测主板D极与S极管位上的点也是短路的,是否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上拉排阻全部正常。但我把内存供电部分的所有场管、1173管、431管、电解电容全部拆下来后再测量主板D极与S极管位上的点也是短路的。测量拆下的零件也全部是好的,最后我还是把上述拆下的全部更换了新的故障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真是磨人啊!我真的不知下一步应该怎样查了。象这种内存电压偏高(或因短路引起)的故障有那位师傅遇到过没有?如有的话把你的经验交流交流一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