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南桥挂了!

楼主(2009-04-04):
板子型号是技嘉8I848P-G,我用前置USB连接移动硬盘,热插拔之后发现电脑死机,按重启键后黑屏,无法点亮,拆开机箱后发现在带电不开机的情况下南桥芯片升温很快很烫手,请高手指点!
电脑死机

网友:
呵呵,换南桥吧,不上电前南桥发烫99%以上是它挂了

网友:
看看USB对地阻值,

网友:
看看USB 还有3.3VSB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