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76FP枕形失真

楼主(2009-04-04):
不管在1024*768或800*600,都是这个造型,换了TIP122、IRF630 ,S校正电容,STV9302A(用TDA8172代换)、与行幅管C极相连的电感。。。。。。校正管G极上所接的控制二极管没有问题,行幅管C极电压18V,还有就是高压包有明显的吱吱声。。救命!

网友:
高压包质量不好,行管质量不好,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行管过热

网友:
断开行幅管.看行幅缩小后的的图像是否是标准的枕形失真.

网友:
测行电流为多少,如大过550MA可考虑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回长风版主的话:这是断开行幅管C极后样子。。。

网友:
我来换个行管试试~

网友:
换行管,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来自两个故障点上.1:高压包.是否有问题.可以通过行管或高压包本体的温度来判断.2:校正电路问题.这种可能性最大.解决方法为.断开校正电路的所有旁路元件.只留一只校正管工作.这只校正管可以不给G极加信号.直接短接DS极便可,总体意思就是断开其它校正管支路.以一支校正管组成的校正电路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电解电容失效吗?二次供电够力吗

网友:
换个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