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05S 按下电源开关 咔嗒咔嗒 响

楼主(2009-04-04):
飞利浦 105S 按下电源开关 咔嗒咔嗒 响
接上电源后不响,按下前面的电源开关,就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前面的电源开关随响声一亮一灭(亮时候绿色),朋友说之前好用的,好久不用酒这样子了(里面灰好多),请高手指点一二,从何入手!
电源

网友:
测一下电源主负载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短路了,一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当是有的地方短路了,最有可能是行管

网友:
是电源后级有短路 是有可能是行管短路

网友:
好像是短路了吧?

网友:
显示器出现这种响声,要仔细听听,一种是正常的继电器响声,还有是消磁响声。你的指示灯会亮,应该正常的

网友:
高压包坏了?好久不用容易坏高压包

网友:
我这有台DELL19的老式CRT,开机指示灯亮,行管75V,G2电压30V,开机有高压声音,哪有问题啊,本人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