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笔记本通电后风扇转十几圈就断电?

楼主(2009-04-04):
康柏笔记本通电后屏不闪也没显示,风扇转十几圈就停下来,连续多次都是这样。适配器的电压输出正常。我就重插內存(用橡皮擦了内存),也重插硬盘。故障还是一样。对于这种故障,问题出在那?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说的是反复停转,还是通电以后转十几圈就停?
    如果是不是反复停转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思路要正确,首先你要外接显示器,看看亮不亮。
    如果亮说明什么?说明主板和显卡是好的,有可能液晶屏这一部分有问题。
    如果不亮说明什么?说明主板和显卡这一部分有问题。问问自己内存确定是好的吗?有没有插好?
    屏好的坏的,高压板好的坏的,主板好的坏的,显卡好的坏的,想一想,这是一种维修思路。
遇到问题要好好想一想,思路很重哟!

网友:
多谢三楼的教导

网友:
看到你的问题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你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点思路也没有,没一点方向,
好好整理下思路吧。。

网友:
思路有问题,维修机器不要慌,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