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移动硬盘丢失分区!!

楼主(2009-04-04):
今天客户拿了个160G的移动硬盘。说是丢失了分区。打开发现就1个分区,用FINALDATA 可以扫描到其他的分区,由于里面的资料太大了,想用WINHEX来弄该怎么弄,第一次使用。。。。
硬盘

网友:
你用DISKGEN从建下分区表就好了

网友:
DISKGEN 怎么建

网友:
下个在WINDOWS下重建分区表的软件

网友:
有用吗?会不会把他的其他分区的资料弄丢???

网友: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很好用的,但对数据有一定风险,假若有多次分区的经历,就不好用了

网友:
用软件重建分区 也可以用手工的方法

网友:
推荐用分区表医生,选择交互方式扫描,然后根据客户的分区情况选择(首先要询问客户的)分区重建,如果重建不对,可以重新再建。重建之前最好备份一下分区表。

网友:
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帮你远程看看。QQ:358532976。

网友:
比较好恢复。。。。。。。网上找一下相关的教程吧。。。。。。。。。

网友:
用易我分区表医生.用WINHEX要牺牲好多脑细胞.

网友:
最后用PTDD完美解决

网友(2009-05-05):
期待视频实例。。

网友:
diskgen 对待那样的问题貌似没用,我朋友的就是,我用了,但找不到他原来的分区,后来我用的那个据说是恢复行业中的泰斗,恢复了95%,义务的,要是收费估计得他几百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