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09-04-04):
一台15寸液晶显示器,电容部分烧了,电容也坏了,这个电容是450V/68UF的,我没有这个型号的电容,不知道能不能用400V/150UF的电容代换?

网友:
换试试啊 电容耐压值一样 容量大于等于20%

网友:
可以代换的,只要原位置能放得下就行

网友:
用400V/100UF的电容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只要耐压一样,(耐压一定不能小于原电容耐压)容量大于/小于原电容量20%都是可以的。

网友:
有点大,用100微法的代换吧。150微法充电电流大,有可能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