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etz主板按着北桥可以点亮,加焊北桥后居然点不亮了?

楼主(2009-04-04):
会不会加热时将北桥烧坏了?

网友:
不是焊坏了就是底下有焊点短路了!

网友:
用什么加焊的,单纯用热风枪绝对不行的

网友:
你没有说是用什么加焊的,另外,如果手不是很熟的话 也可能是加焊过程中,把桥搞坏了 或是发生了短路

网友:
用的是热风枪,旋转风那种。北桥能吹坏了?350度吹了10分钟左右。

网友:
有可能板子坏了吧,桥不一定坏,先两面预热,加热4分左右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加焊那么久

网友:
北桥重新植株吧!!加焊的话返修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