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高压打火

楼主(2009-04-04):
长城772ED一开机高压包打火就烧D314 Q312换了个高压包开机还是一样挨烧。。。。ABL电路查过没发现问题。。。。不知怎么查?

网友:
换了高压包还会高压打火吗??
如果不再打火 那你说的烧某些元件 可能是换过包后 还有其它元件是坏的  只是你没有查出来

网友:
你还是先说说D314 Q312这两个东东是用在什么电路上的.具体起什么作用.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图纸来查这两个元件究竟是干什么的.

网友:
我再查一下电路。。。是D314是下偏阻尼二极管 Q312行频管

网友:
下阻尼管我知道是什么管 但行频管是什么 没听说过,你说的是不是行管,或是不是行推动管

网友:
看了一下图,你说的那个管子是S校正之一的一个管子
你查一下 那一路的S电容 把它换了
另外 下阻尼二极管  你换的耐压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分析来看,你寻那路S电容质量要是不好的话,可能会通过它把电压直接加在A点,所以就有可能把下阻尼D314烧坏,同时也可能烧坏Q312

网友:
楼上很强,很正确

网友:
谢谢厉害。。。多谢指点这下有希望了。。。。

网友:
确实有实力呀,我就有个板子总烧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