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问题

楼主(2009-04-04):
请问在南桥背面测得有两个贴片电容短路,是不是可以肯定南桥内部短路?

网友:
应该是吧  但你可以直接测供电管的管脚  那个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
一定是的,我碰到过南桥或北桥类似问题,其实电容是好的,桥短路

网友:
南桥不发烫,而且只有部分贴片电容短路,应该是南桥有部分短路。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查看供电管看看,UBS接口有短路吗?
还有供南桥的3.3V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