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烧金手指的内存怎么修?

楼主(2009-04-04):
接手一金士顿内存烧两片金手指,用刻刀刮开,发现铜片。测量发现,一铜片接地,一铜片是VCC。
问一下里面的铜片和上面的是的金手指铜片是否关联的?

网友:
最好是换板吧!

网友(2009-07-27):
可以补金手指,从别的废板上,或是主板上刮一块合适的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