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创MX440-8X/64M大花屏求助

楼主(2009-04-05):
出现全是竖条大花屏,有闪烁,显卡能正常开机,DOS下可见到光标,
显卡的外观和BIOS

FBD[63:32]显存已经摘掉
MATS测试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32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2580582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580582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OS型号25P10V未能刷新,GPU和显存从新植过。MOS管取下测量正常,排阻测量正常。
求助下一步如何修理?

网友:
BIOS型号25P10V???

没有这种BIOS!

只有EEPROM才有这种型号。

全拆了显存用MATS测试还有意义?

网友:
JACKIEXP说的对没有这种BIOS
好像是25P05?? 8SOP的
你的应该是SEPROM
先查地址线

网友:
哦!新手不太懂,SEPROM是不是一次性写入的码片。还有查地址线是不是就是(DQ00-DQ15)呀?把显存全部拆掉,然后测量这16条线的对地阻值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