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50e掉电

楼主(2009-04-05):
昨天接一个R50e的板子,被人修过。南桥、系统供电电路、两个1845电路、CPU供电电路和网卡都被人动过。
拿来的初始现象是主供电保护,Q34未导通。测得TB的52Pin无电压输出,直接用镊子直连Q34的D级和S级,发现电流偏大(大约0.22A)。仔细测量后发现系统供电3V和5V均对地阻值偏小(大约20欧)。
1、开始维修:最终发现换掉TB后3V电感阻值恢复正常;拆掉功放后5V电感阻值恢复正常。此时通电静态为0.06A(3V和5V都能产生,另还有1.8V和1.5V),说明一下,南桥我也拆了,上好南桥后可以触发,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14A掉电之0A。
2、再次测量发现:1631的3V和5V开启信号电压仅为1.5左右。去掉R866(PMH4发出VCC3M_ON过的电阻)后,仍有VCC3M和VCC5M。奇了怪了,看TB正常发出VCC3SW,就直接换掉PMH4后VCC3M_ON恢复正常,静态0.02A触发到0.08A停住。
3、不得不再次找问题:发现两个1845的触发信号无,测得PMH4相应脚阻值仅为7欧,最终发现功放旁边的VR5损坏,换后阻值正常。但是再次触发后发现电流瞬间掉电。
4、还得测:发现VCC3B对地阻值为5欧,换掉时钟芯片后阻值恢复正常。再次上电触发还是一样的掉电,耐住性子几乎把所有重要的后级电压全都测量没有异常。在静态的情况下,人为的给两个1845提供开启条件,发现均能正常产生正常的电压。

往下该怎么修???

求助,现象:触发后电流迅速上升(不固定最高为0.7A)瞬间掉电(大约不到一秒)。
说明:南桥、H8、TB、PMH4、时钟全都换过了,确定无掉件。
触发后不能二次触发,测得有系统供电3V和5V,其他均无包括VCC3SW。3V和5V的开启电压为1.5A左右,用手压TB处电压会上升最高2.8V左右。
求思路???

网友:
放弃吧,维修思路很明确了,再往下就是细节的问题了! 我的理论不够,但是这样的板子 即使走运修亮了也不会稳定,考虑到保修,还是换板子好!

网友:
我准备放弃了,今天早上拿到板子发现3V和5V全短路。过了一段时间后,又不短路了!晕了...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能修成这样已经保护容易了。不像我有些同事就会做桥。有些莫名的问题,可能是由于PCB的中层有问题,很难修好。不要为他费太多的时间了
毕竟赚钱要紧呀!

网友:
明显的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不会,此时两个1845电路未完全工作。而我在静态的情况下,人为的给这两个电路开启条件(同时)电压是正常产生的,电流也并无异常。应该还在待机这块,我实查不出问题了,有些现象很晕,决定放弃。

网友:
把声卡和网卡去掉看看

网友:
修得太烂了,放弃吧,

网友:
建议放弃吧。就算亮了也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