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C VC37-GL跑C0 C1

楼主(2009-04-05):
FIC VC37-GL跑C0 C1 換了HY 和KINGMAX內存故障依舊。
本來正常使用的。正在玩的時候突然斷電了,之后就開不了機了。
主板診四位診斷卡顯示C0 C1沒有報警。估計主板壞了。誰知道哪裡壞了。
幫幫忙!這塊主板起碼有9成新。丟了可惜。
主板

网友:
我沒有數碼相機。手機照出來的效果不清晰。
在網上找的圖片都不符合這塊主板(懷疑主板是山寨廠生產的)
所以沒有上傳照片。
外表上看上去沒有任何燒壞。已經用不導電的清洗液洗過了。
拜託有經驗的幫幫。這問題對老手來說應該不難。

网友:
跑C1电脑故障原因很多的,你是突然断电后出现的故障,拔掉所有的硬件,就留一内存测下跑码,若是同样的话,测北桥的对地阻值,看看桥会不会坏

网友:
不用裝CPU? 不裝CPU就跑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