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AC100多V就是没有DC300V?

楼主(2009-04-05):
一液晶上电,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为绿光的,。但屏不亮。。
上去测了下适配器的电压,有交流100多V进。可没直流300V输出。。
找出一个元件个人感觉有点问题,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长方型的。。四个脚的,型号为:6362 FL406
它有两脚有交流100V,有两脚就没有电压。。我想它可能是桥式整流管吗》?
应该说它的另外两脚有 直流300V是吧??
望前辈们指点,。,谢谢 。。。

网友:
怎么朋友帮忙看下呢。

网友:
你说:一液晶上电,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为绿光的,。但屏不亮。。
呵呵!!!!
怎么可能呢?既然指示都亮了,当然就有300V了,可以说电源都是基本好的了,还是检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你看一下适配器有12电压输出没有.不过应该有了.因为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为绿光.所以你的问题应该在高压板上.

网友:
先查12V5V输出电容有没有问题..高压板主电流回路有没有损坏的元件.   什么机型?说具体点

网友:
有了,有了。。(小弟新手,菜鸟,把它当主板测了。昏。难怪没有300V电压。昏死)谢谢大家
现在就是找高压板下手是吧。
谢谢前辈们的介意。。谢谢。小弟再去搞搞。
有结果再发出来/

网友:
桥堆换下,别装反!!!

网友:
朋友 你说没有那300V  那你那适配器的输出电压(你说指示灯亮的)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