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GBL板,有时进入BIOS设置也会花屏。。

楼主(2009-04-05):
ASUS P5GC-MX/GBL板,有时进入BIOS设置也会花屏。。

其实我本来是ASUS P5GC-MX/1333的,后来寄回电脑城去修了。。没想到给我换走了。。。

换成P5GC-MX/GBL(不知道这两块板哪块强一些?)。。。。但这一块问题:

进入Win或Linux后使用一段时间就花屏了。。。而有时候即使进入BIOS设置。。还没设置好,

就花屏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感觉和南北是否有关?特别是北桥?因为

记得说它的集成显卡模块是在北桥里边的?

另外,北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什么粘着啊?(南桥上面的“散热铁”倒是可以拿下来。。)

诊断卡开机时就显示一会D5,然后好像再显示一会D0,然后就跳到38 3C ,有时又跳到00

今天早上最后跳到AA,但是进入Win桌面了,我还上了几分钟(前后有4、5分钟吧。。)然后我

断电再冷启动几次,最后分别显示D4和B7。。。今天还不错,还可以进入Win的桌面。。

昨天,包括前几天的某一天,有时连BIOS设置时(每次差不多开机后20-30秒)就花屏了。。

附上几张我昨天用USB摄像头拍的照片。。(我现在在另一台HP机上)

花屏的话,一般都是先变成其它颜色,最后黑屏的了。。。前几天一般是整个屏幕先变成红色,有时是蓝色,有时是白色(好像就这三色吧,)然后就黑屏无反应了。。昨天就变成上面这几张图那样,墨绿色?并且不是整个屏幕都是绿的,而是像在“运动”。。。

网友:
看了下图片,好像是显示器的故障,显示器缺色,少了红色。

网友:
换一个显示器试一下看是否是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CPU座子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状况?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下~~~~

网友:
显示器可以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