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6712主板进系统光标处死机

楼主(2009-04-05):
msi6712 进到系统光标地方就死机了 装系统也装不了,该找什么地方的问题啊?谢谢大家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而不是硬盘问题?另外死机是光标一直闪还是根本其他?
装不了系统,先问问客户是否装过雨过天晴软件,如果是的话,先把硬盘重建一次MBR再试试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 硬盘 内存 cpu 全换过了 光标一直闪 但键盘灯没反应了 进pe也是这样

网友:
测试主板各个供电!!

网友:
主板供电都正常 bios也刷新过了

网友:
能开机进入系统,应该不是南桥问题,换下IO试试看

网友:
停在光标闪动的地方就不动了啊

网友(2009-06-27):
我也遇到了,没解决,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