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显示太暗

楼主(2009-04-05):
V星N1996(MS-7207 VER:1.0)主板集成显卡显示太暗,请各位给予解决办法?
QQ:471251152

网友:
显卡的驱动软件,不是有亮度调整的吗?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先排除一下试试,接到别的显示器上,不行的话查显卡供电处的元件,看看有没有坏的电阻或电容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