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09-04-05):
我的一个主板刚开始的时候是亮的,可不到几分钟就死机,我连续试了几下就不过内存了.怎么能.也不过了.请各位大师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各电压正常么 放电试试 跑啥数 c几 d几 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把内存擦擦 试试 槽子 也刷下

网友:
换条内存或换个槽试试,擦下金手指,用诊断卡跑下码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别的电压也正常.跑数是C1

网友:
先看看BIOS。。不行北桥虑了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试过了,不行啊,老大哥 你们在想想。

网友:
死机?
应该是有元件坏

网友:
那谢谢大哥了.我不要它了 我换一个新的。

网友:
加焊IO试下

网友:
现查内存电压  时钟 在打值    刷BIOS  加焊桥 【有的桥周边设备也会引起内存不过,我们可以拆网卡 1394】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