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机黑屏(问题已解决)也晒晒我的实验室设备

楼主(2009-04-05):
今天同事有一台HP DV2000笔记本开机黑屏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会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方向?

网友:
显卡脱焊了  ,要取下来重做,注意周边小零件!

网友:
谢谢你,只是加焊可以么?

网友:
加焊 应该可以了 不过容易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把笔记本打开只把显示卡芯片加焊了一下,开机不报警了,屏也点亮了,但跟另一台的故障一样,启动过了HP logo后屏左上角有光标在闪动,是不是要重新做显示卡芯片才能修好,只能明天再试试了。

网友:
RE: HP dv2000开机黑屏(问题已解决)

前天把笔记本打开,因为是第一次拆这样的笔记本,费了一点功夫,拆下了主板后,把无关的配件也拆下来,用刚刚进的BGA设备重新焊接显卡芯片,装上CPU、内存条、接上液晶屏、键盘开机屏幕上显示HPlogo后左上角出现一光标在不停的闪动,知道已经修好了,只是没有装硬盘带系统开机,谢谢版主的指教。

网友:
谢谢楼主发表,学习了,重新焊接显卡芯片BGA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刚刚开始用BGA设备,去年单位建实验室进了两台,没有多少经验,也是新手,不过加焊感觉不是很难的,先要把温度曲线设定好了,把板子上怕热的器件全部接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面就是我使用的BGA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的实验室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一台小点的BGA设备

网友:
RE: HP dv2000开机黑屏

8# 信缘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双路输出30V5A的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尔特3000U编程器

网友:
编程器如果只是用来修笔记本和主板,LCD的话有点浪费了,580足够了,,示波器我们这有个和你一样的,,丢在家里偶尔用,,只因为公司的4台都比这台好用。。

网友:
看看还不错,,,什么时候我也能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共进了两台编程器,还有一台580U的,刚开始学维修主板和LCD,还没有用过呢,以后有什么不会的还要多向你请教。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做培训的。工具嘛高档一些可以“吓唬人”
维修还是靠脑力劳动的多,设备嘛针对维修的东西够用就好。

就说修笔记本吧,我有编程器,有示波器,频率计,但是用得很少一个月都不用1两次,到时修台式机主板用得多。 修别的用得更加少了。

网友:
那个BA机有点牛
要是能拥有这样一个BGA机,睡着了都要笑醒

网友:
这个BGA看起来是不错啊,我也买了一台,不过是快克红外的,用起来也还好

网友:
多钱一台啊,带红外的

网友:
哎!可惜这些好东西无用武之地,给你们太浪费了。。。。金子发不了光。

网友:
这款返修台对于做无铅的当是非常轻松的。不知是哪个厂家出的啊

网友:
维修靠脑子,工具只是手段

网友:
从小做大,你们的设备工具都够足够强的了,剩下的就是手艺了,也就是软实力。

网友:
设备好强 羡慕啊

网友:
楼主想找人组队刷钱啊? 哈哈, 地方挺大,建议分一间弄个咖啡室给员工休息~

网友:
显卡脱焊了~~!加焊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