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机也是黑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4-05):
还有一台HP dv2000开机一开始显示HP logo后就只有一个光标在屏幕左上角闪动,不再向下启动,哪位高手知道是哪的原因,多谢。

网友:
系统.内存硬盘排除了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硬盘有没有插好啊 重插下硬盘试一试 不行就考虑做下显卡

网友:
硬盘摘下来也是一样,换了内存也不行

网友A:
你把件都装全了看下,我有台机器是没有装全件就是这种情况,再不就是南桥或显卡了,

网友:
做显卡肯定OK,

网友:
你看BIOS设置里面认硬盘了没有,如果没有认的话,有可能是硬盘或者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笔记本没有问题,只是系统损坏了,但装XP怎么也装不上,后来想了想肯定是硬盘做了保护,就想重新分区再安装操作系统,但用了DM、PQ分区都不成功,最后是用了早期的一个F32分区软件,又克隆XP系统,启动一切正常,原来还怕不刷新BIOS会蓝屏,没有想到启动很正常。

网友:
你可先祼板测试下看能不能过LOGO.不过桥的可能性比较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过LOGO,过去后就不往下启动了,只是在屏幕左上角出现一光标在不停的闪动,一开始还以为笔记本还有问题,在网上问了一下高手才知道是没有系统的原因,系统安装好后启动正常,看来有些笔记本和台式机故障现象不太一样,经验是最好的捷径。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其实笔记本很多时候解决故障也可以参照台式机的

网友:
这种现象少见啊,多数都是显卡问题,一定要换第二行是08开头的显卡才能好用。只加焊多说用一个多月还要返修麻烦

网友:
呵呵~!我觉得是你装本本的系统少而已~!DM PQ都分区后,还是不能引导,只要用DM把硬盘第一磁道清零一下再分区就好了~!很多新出厂刚拆包装的本本都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