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本本A21m用10分钟左右死机

楼主(2009-04-05):
内存换过,硬盘换过,光驱也拆了,PCI网卡也拆了,还是死机,在安全模式下不死机,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看看正常死不死

网友:
多半是散热问题,检查一下CPU风扇,看看还有没有硅胶,CPU于散热片是否接触好

网友:
有adp3421没??
  有的话换个 3421吧,还有就是加焊内存槽

网友:
楼上的兄弟,经验不少啊,修了多久了

网友:
ADP3421出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