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C19主板问题。

楼主(2009-04-05):
一个C19主板,每次开机都是按开关,风扇转有三到四秒就停。然后再开一次就正常,进系统都没问题。请问你哪的毛病,我是新手。

网友:
电源保护,先查主供电那里,有短路的地方先排除。

网友:
经检查,只要不接CPU供电的12V接头,开机就不保护。要是接上CPU供电的12V,第一次开机肯定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按开关开机就正常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跟BIOS里的设置有关吧!!

网友:
像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CPU低端管坏了(也叫下管或Q2),如果好了再多调试几次,再坏了的话,换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时间多交流哦,我也是新手QQ806105636

网友:
不是大问题,可以用的,我的映 泰主板和你说的现象一样,用了3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设计是这样,正常的。就像华擎这是...

网友:
难道说是正常现象,每次开机都是第一次灯闪一下就灭。然后再开机就正常了。已经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想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我今天就有一块这样的板.不过我的是ABIT的板.我的和你有些类似,我也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后来仔细观察,开机都是第一次灯闪一下就灭。然后再开机就可以点亮,不过我的板会出现,没有规律自动关机,而且12V供电会马上变成短路采用单相排除法,换驱动芯片,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为了交货,下管也给换了,呵呵.....想不到好了.不知是何原故.

网友:
说明一下是ABIT的845主板

网友:
8楼的利害啊!这都能用3年的

网友:
我的下管也全换了。但还不好用。现在手里没有驱动IC,等有了换一下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