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上1/10有黑条且伴有压缩白线条

楼主(2009-04-05):
行场振荡块是tda4841ps
场块是tda4863
我把关于场部分的所有电容都换过了还是没有用啊

网友:
换场块试试.有四十几伏电到吗.

网友:
在场输出电路主供电上并滤波电容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还是没有用啊。+12v  -12v都正常。块也换了好几块了。还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