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显示器正常关机后点不亮

楼主(2009-04-05):
我有一台15的杂牌显示器,才用了几个月,近段时间出现故障:正常使用后,关掉电源,过几分钟再开机时,按显示器面板按钮,显示器点不亮,面板的指示灯也不亮(待机的黄色灯也没有)。电脑主机是好的已启动,有信号输出。
我试过,打开显示器后盖,按一下显示器驱动板上联接面板按钮的排线,再按面板开关按键又能点亮显示器,此时点亮后,显示器能正常使用。只要不关电源,从早上用到晚上也没有问题。关掉电源后,就点不亮了。
请问各位朋友们:这种故障出在哪里,是不是从驱动板到面板的排线有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多谢!

网友:
首先排除排线的故障,虚焊现象,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考虑晶振的不良,这个不好测,最好换一个一样大的看看现象

网友A:
我也沒遇過這類問題  感覺 屏線檢查一下  DC-DC部分檢查一下吧..

网友:
有地方接触不良,把板拆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的原因吧,

网友(2009-06-03):
排线,按键板,驱动板,都有可能性

网友:
我看可能是电容的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3.3v 和5v中各加一个16v 220uf的电容,我修过一台这样问题的机。

网友:
目测看看。电压看看正常不。驱动板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