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棘手的问题啊

楼主(2009-04-05):
一块V星K8T的主板,我上64的显卡一切正常,16兆的也没事,上了128的进系统一运行东西就卡了,等几秒后先黑屏后蓝屏,上网也是蓝屏,系统换了几个,XP3,XP2,换好多都不行,会是哪里问题?想不通啊,

网友:
还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可能是你换了的那个显卡不兼容,换个其它的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对显卡的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128的显卡我都换了4块了,256的试了2块,效果都一样,之要是64的或者在小点的就没事,很郁闷啊

网友:
(1)还有驱动程式应该有问题吧!!再来BIOS刷一下试看看
(2)再来换个新电源装上128显卡试试看有可能电源瓦数不足
(3)装上128显卡在测量显卡供电管是否电源有被拉低

网友(2009-06-25):
电源功率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