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 USB报电涌错(已修复)

楼主(2009-04-05):
TOSHIBA笔记本A50开机进系统后就报USB上电涌超过限定流量..然后插上USB鼠标.灯都不亮.

拆开机器.电压正常.裸板接硬盘进系统还是一样.电压 数据正常 还是报错.而且报错的那个提示会一直在.不会消失.关掉又出来.

所以就小心的压了压南桥(注意是开机在系统的状态)  那个报错一下子没了.然后叫人帮忙插上USB鼠标.能用了.手一放又出来报错.

就直接上BGA返修台.压了下南桥.装机进系统.测式两天没问题..

过后问了下同行.有的说压南桥好.有的说要改线..还好我这个没那么严重.

  在这分享一下..高手分别见笑啊.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富士通的也是这样,不过我没搞好

网友:
我不明白为什么南桥虚焊会出电涌超过限定流量,虚焊不能用的我到是见过很多
不知楼主有个说法吗

网友:
USB的OC信号低电平就回报这个

网友:
一般,在USB的南桥单元上都会有USBOC#0、1、2、3、4、5、6、7、8 共8个("USB OVER CURRENT",依据南桥型号不同,而个数不同)端口通过上拉排阻接到3V上,用来检测相应的1-8个USB端口的工作电流!
所以,这些检测端口无上拉电压或电压异常、南桥损坏时,就会出现在系统里报错USB电流过高!当然,此端口空焊,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