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b的文件怎么打开的那??

楼主(2009-04-05):
用PROTEL 99或PROTEL 2000据说能打开,但是我弄了一天了还是不行。大家给想个办法!!多谢!!
文件

网友:
就是用Protel
你要看弄清楚原始创建文件的版本!

网友:
能仔细的说下吗??夜雨版主!!

网友:
DDB文件可以用PROTEL 99 SE打开 ,还不行说明文件损坏了 。

网友:
所谓PROTEL 2000是打不开ddb格式文件的,应为它国内某位兄弟对老版本PROTEL的改进版。
如果PROTEL99不行,换PROTEL XP或更高版本试试。另外有些ddb文件是数据库文件,当然PROTEL是无法打开的。

网友:
果然DDB文件可以用PROTEL 99 SE打开。2000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