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ATX 加载异响

楼主(2009-04-05):
一客户神舟台式机的航嘉电源,不带载客正常启动,插在主板上以开机,就听到电源里边有响声,电脑可以正常启动,不是吱吱的响,就像高频那种啸叫一样,唧唧的响,很是刺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电脑

网友:
换了一块主板,还是响,肯定不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是电源的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滤波电容 容量降低所造成的。

网友:
呵呵,我已经解决了,就像楼上说的,我把200V 330U的滤波电容换下就好了!

网友:
没用两天,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换过大电容后再测一下均压电阻

网友:
激励管不平衡,量 KA7500 的 8 脚 11脚 电压,不平衡,拆其周围原件。

网友:
把大的滤波电容给换了,不行的话就应该是时间常数电容漏电,导致开关管的频率改变了,把那个换掉

网友:
破小孩
还有均压电阻和B级电阻

网友(2010-01-15):
一般高频叫除更换整流滤波电路中的大电容以外,要检查功率管周围的消振电容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消除高频自激,一般为50V/1UF或者是50V/2。2UF

网友(2010-03-26):
消振电容,我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我也检查检查

网友:
貌似是电源自激了 查查电容啥的~~~

网友:
我有一个12V的适配器也是这样,所有的电容都换过了。。。。。结果还一样,出现啸叫,带2个12V灯炮,灯炮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