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L6323 VID模式的疑问

楼主(2009-04-05):
今天修到一技嘉HT3.0 AM2    770芯片组  CPU供电芯片采用的是ISL 6323

刚开始是整板没供电
通过将各路供电点控制IC的关键引脚的短接三极管取掉后(强制取消供电时序的影响),各路电压都起来了。VTT_1.2   VDIMM1.8 都正常了
但是VCORE还是不正常。经查发现ISL6323 EN脚电压为0,将EN脚的的接地三极管取掉后,EN脚电压恢复刀1.1V

不理解的是ISL6323的VID方式

从PDF上看,VID模式有SVI ,串口VID接口模式  ;PVI 并口VID接口模式之分

VID1/SEL
This pin selects SVI or PVI mode operation based on the state
of the pin prior to enabling the ISL6323. If the pin is LO prior to
enable, the ISL6323 is in SVI mode and the dual purpose pins
[VID0/VFIXEN, VID2/SVC, VID3/SVD] use their SVI mode
related functions. If the pin held HI prior to enable, the
ISL6323 is in PVI mode and dual purpose pins use their VIDx
related functions to decode the correct DAC code.

应该就是VID1/SEL是高或低的状态决定6323是PVI 还是 SVI

但是,如果界定“VID1/SEL”脚到底是处在VID1的功能还是处在SEL的功能呢???

网友:
这板不关CPU供电的事,应该是控制上电时序的这一块的问题,可能控制上电时序芯片有问题.

网友:
时序控制的是6323的EN脚
取掉三极管后,该脚切换刀高电位,时序控制估计已经不能控制了

网友(2016-10-28):
这个有点老了吧。

网友:
该脚底电平 是SVIO  高电平 PV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