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ddr3 CF 黄金版256M 的电源控制

楼主(2009-04-05):
七彩虹7300GT-ddr3 CF 黄金版256M 的电源控制   这个显卡有两个电源管理芯片 现在都是LM324
有一个不像换过配件 但从原理上讲应该是不可能的 LM324跑线路4脚没电压 11脚是地 但板子和芯片定义对不上 更确定两个芯片都更换了   有谁有这个显卡 帮我看一下原来是啥芯片

网友:
那你对一下 rt9214

网友:
真服了 有的维修店修不好乱换配件 修不好应该把原来的型号焊上去

网友:
LM324是运算放大器呵,它也能用在显卡上做电源管理吗?

网友:
在电源上用运放并不是不可能,我见过红日5200显卡上用的就是LM358与1117以及MOS管60N03L。LM324的4脚是电源端,无电压你可以跑一下到4脚供电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4脚没电压 11脚是地 但量11脚不接地 说明应该不是LM324 应该换芯片了

网友(2010-03-15):
LZ你换个 74 08的试试。。

网友:
在电源上用运放并不是不可能,我见过红日5200显卡上用的就是LM358与1117以及MOS管60N03L。LM324的4脚是电源端,无电压你可以跑一下到4脚供电线路。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今天看见HP的台式机器上的一个显卡,用的就是LM35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