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无输出[求助]

楼主(2009-04-05):
我的长城atx-300p4-pfc无输出,拆开上电,能听到细小的吱吱的电流声。对照原理图查看了一下,发现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的100K电阻、0.01uf/1500v、HER107、C3866等元件位置处的印制板烧的发黑了,但是未发现明显的板条或者器件烧坏迹象,上电测量+5VSB有1.5V左右不稳定的电压,我就换+3.3v、+12v输出2200uf电容,拆+5sb的稳压管,又拨弄了一下印制板烧坏的地方那些器件,就这样鼓捣了半天,期间竟然有一次电源启动了,后来关了再开又不启动了。想着多半是因为印制板烧坏的地方元器件接触不良而造成,于是在供电状态下,我拿着塑料铅笔拨弄一下那些器件,当我拨动那个100K电阻时,100K电阻的上端不小心碰到散热片上,就听着砰的一声,再看100K电阻,接触散热片的地方被烧的漏出内部金属,拆下来一量,烧断了。再翻过来看背面板条,有两根烧断了,对照原理图查看,是接入C3866的c极的板条和整流桥输出(300V)正极连过来的板条,我用阻燃线把他们又焊好了,用150K电阻替换100K电阻(手头没有100K电阻),再上电,听不到吱吱的电流声,+5vsb也为0。根据原理图分析,我认为多半是把c3866烧坏了,拆下来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bc间0.5V,be间0V,估计是be击穿了吧?因为手边没有c3866,我想找个管子替代一下。不知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可以用哪种管子?另外,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故障啊?我非常想自己搞定,帮帮我吧!!!先谢谢了!!!

网友:
C5027   C3457   C3150   BUT11A    都可以代换

网友:
副电源故障,用个万能开关电源模块吧。

网友:
先处理正面的积碳部分,用电阻档测下积碳部分有无阻值,再看下积碳反面有无线路烧断进行补接,完后检查交流接入端有无明显短路(重点检查整流桥和2个开关三极管的C、E和基极前面的那个电阻是否开路);上电后测量300V是否正常,正常后检查辅助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