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怎么总烧R413这个10欧的电阻?

楼主(2009-04-05):
ibm t40 怎么总烧R413这个10欧的电阻?tb62501我已经把它拿下了,后面没有负载了,怎么还烧这个电阻。

网友:
那你有没有测过电阻两端对地的阻值呢?应该还是有短路才会烧掉限流电阻。

网友:
看看有其他短路的地方吗,把它烧出来

网友:
根据楼主讲的现象,我也同意楼上的意见,只能是C609对地短路或者漏电严重!VREGIN16直接通过R413这个10欧电阻(好象只有1/16W)对地,,不烧才怪呢!

网友:
现在基地同僚们修IBM的机器实在是厉害,来晚了想说两句都敢不上~以后早点来。 哈哈

网友:
你查一下10欧姆电阻前面的MOS是好的吗

网友:
烧电阻,是后级负载过重,后级的元件,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