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维修

楼主(2009-04-05):
一条DDR2双面800,2G内存,点不亮。测过上面各个排阻和各脚金手指阻值都跟好内存一样。怀疑是内存BGA颗粒虚焊,连续加焊两遍都无果。从一根相同的内存拆下来的SPD换上也不行。估计是颗粒坏了吧。这种内存颗粒怎么测,还要买测试仪器?有没有软件测的,我只有测SD和DDR的软件。

网友:
用一条好的带这条坏的,能启动后用RST测试颗粒的损坏位置。

网友(2009-05-06):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DDRII代的内存各脚测试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