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的外接能显示,屏不显求救

楼主(2009-04-05):
今天接了台V3000的机器,,,客户说是外接可以显示,不外接都不显示,,,开机如客户说的不外接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拆开屏那个外壳,外接了高压板也不显示,,,灯管试过没坏,,求修笔记本的朋友帮忙,,,这个会是哪里问题呢,,是显卡有虚焊吗  ,,还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外接也不会显,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如果是屏暗,你去动高压板还行。如果是无图像,跟高压板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能说明是显卡没有开启液晶屏的信号过来。笔记本显卡是分了两路,一路到VGA接口,一路到液晶屏接口,外接正常,液晶不显,显卡不一定是好的。
重点检查下显卡的27M晶振及它的谐振电容,我做过试验,如果谐振电容不正常,也会引起黑屏。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显卡在内部就把外接分开输出了,我想虚焊面大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我这有一个也是这样:做显卡好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v3000的机器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百分之99 的显卡问题。我刚刚维修了一台,故障一样,加焊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