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维修点滴(说说自己的一点看法)

楼主(2009-04-05):
电源部分
  显示器电源部分是给显示器提供能量的部分,也是最主要的的部分电源出现问题会造成整机部工作,电源在维修中占比较大的损坏量;电源维修对于初学维修的朋友可能觉得困难重重,其实你只要弄清楚一种电源原理,其他的基本不在话下。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维修(特别是上门维修的时候,没有一定经验很难达到这点)只要能清楚电源原理,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除非配件烧毁看不出来或缺少配件,基本都能修复。
  对于整机三无的机器(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无,三无应给是说电视机),首先要检查保险管是否完好,要是你经验丰富应该从保险管的损坏程度判断出大体故障位置,要是保险炸黑应该是比较大的短路,要检查整流桥或是整流二极管是否有损坏,再就是消磁电路(在电视机维修中碰到的比较多)、开关管是否损坏、看看300V电容、要是300V电容损坏一般是市电升高或是电工接错线路造成遇到这种情况还要看看交流输入部分有没有压敏电阻。
  300V的检测比较简单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测量时要小心因为它和200V交流市电相连,要是机器有300V直流但是没有+B应该改是初级电源模块启动部分出现异常,要是有图纸可能比较好找,但是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对于新手应该比较困难,其实现在的模块电源大同小异,告诉大家一个找启动供电的方法,先看下面图片

从开关变压器直接出来的二极管就是给模块供电的,但是出来两只到底哪只是那?其实看一下你就会明白有一只接到一个三极管的B结,不用说这支不是了,剩下的一支就是给模块供电的,但是他的功能是为模块启动后提供能源的,启动电路在那?其实这就简单了,你已经知道了模块供电引脚启动电路一定也接在他的上边,一般来说是有一个电阻或是电阻加二极管组成。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状况下,一般来说从外到内寻找电路,比如从CRT找到视放电路、从偏转找到行场电路、从按键找到CPU电路,逐步深入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位置,练习无图纸维修提供自己的维修水平。在CRT显示器维修中故障率比较大的往往在电源和行电路。每处故障位置体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定的规律,修得多了也就找到的多了。

网友:
“首先要检查保险管是否完好,要是你经验丰富应该从保险管的损坏程度判断出大体故障位置,要是保险炸黑应该是比较大的短路,要检查整流桥或是整流二极管是否有损坏,再就是消磁电路(在电视机维修中碰到的比较多)、开关管是否损坏、看看300V电容、要是300V电容损坏一般是市电升高或是电工接错线路造成遇到这种情况还要看看交流输入部分有没有压敏电阻。 ”说的太有道理了

网友(2009-06-14):
+B就是给行的主供电,一般在45-55V,然后再经过升压电路升压

网友:
那主电源电压过高该怎么修啊~~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2009-07-20):
三无,两无,看来楼主也是修家电的行家,学习学习

网友:
向LZ请教:有300V电压无+B输出,但关机300V电压能快速下降,这个应该还要查那里?机器是索尼CPD-E2000,电源驱动块是TEA1504,谢谢!

网友:
→楼主似乎没说完.......

网友:
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我们新手的福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