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INTER原装915主板CPU供电管发烫 上管和下管都很烫 还有副电源芯片也烫 现在开机一会断电!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上管 电源芯片 电容全换了!下管很难拆装 还没有换!换的电容是12V上的电容 后面的电容是金属壳的 还没有换!
cpu
芯片
cpu供电
主板

网友:
下管也全部换完了!现在还是发烫!现在正在换 CPU供电的电容!大家等我消息哦!

网友:
现在电容一换完了 管子还是巨烫 现在正在测试中!运行3DMARK03 还没有发现断电现象 客户拿来的时候 开机 一看电影就断电! 我还怀疑是哪个检测电阻坏了! 管子不应该那么烫的哦!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把供电IC换了试下~~~~

网友:
INTER原厂的板子915以上的
供电管代换是必须把上下管全换
还有 内个电源管理芯片也是需要换的
要不使用不了多久还会有问题的

网友:
把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全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管理芯片的问题,像是时序不对,或者反馈电路的故障

网友:
现在主电源管理芯片和副电源管理芯片,所有上管和下管 电容全部换完了 管子还是巨烫 死机 可能是检测电压电路的问题吧!但是管子控制电压正常 CPU供电 1.36正常哦!

网友:
主板拿来是看电影断电 现在已经拿走了 没有修好!问题是用一段时间死机!还是电源管巨热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上次发了哥主板问题没有解决!这个也没有解决!再加上 还发了个内存问题没有解决!大家要好好努力哦!

网友:
有的时候新供电管没有上好锡,与主板接触不良也会发烫,所以一定要处理好新供电管的上锡的问题

网友:
绝对焊好了!今天突然发现我的另一块INTER915主板的上管控制电压是2.7 而管子烫的哪个915主板控制电压是3.0 但是输出电压都是1.36.。。难带控制电压太高了?

网友:
这个INTER主板问题是复位后CPU 不工作 CPU温度正藏 复位灯亮一下灭后就没有反映了!

网友:
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那个可以复位的915修好了! 刷了 BIOS 换了 IO 最后回焊CPU坐修好了!哈哈 特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