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w30求助

楼主(2009-04-05):
该机开机镜头自动伸缩三次后提示“关机后重新启动”。怀疑是镜头伸不到位,拆开镜头,里面有两个好像线圈的东东不知是什么作用的,请大家指点一下(下图画红圈的就是)

网友:
哦,那么请问一下这种镜头有没有限位开关的呢,我总感到镜头伸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位了,但电机不停下,马上又缩回去了,一直这样重复三次,然后提示关机。

网友(2009-05-23):
你画圈的地方是快门 和光圈  提示镜头错误一般情况下是镜头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