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短路问题???急急

楼主(2009-04-05):
一台LG的显示器二次电源管630击穿 升压电容也爆了 但 换上好的后测量还有短路的地方 测量周围的元件没问题 请教高手该怎么往下修??????
显示器

网友:
再说细点啊。查行管,升压用的那个二极管。

网友:
FTB,行管部分你都没查吧,呵呵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的帮忙 FTB 行部分都没问题昨天顾客要得急 找了一个二次管630直接换上 造成50V一直对地短路 今天仔细一看二次管是换的原型号但管下面是金属的 没加绝缘片

网友:
看来以后修东西必须心静 快而不乱

网友:
多买一点全塑封的就好,以后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