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风扇转一下停

楼主(2009-04-05):
华硕p4b533-x风扇转一下停 ,再按开关还是转一下停,怀疑是i/o出问题想换一个,
i/o是winbond w83627thf-a 的手头上没有这种一模一样的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感觉不像IO问题

网友:
那会是哪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 加电保护了啊
看是 不是 那有 管子短路了啊
不太向IO
要是 的 话有 可能连转一下都不可能了吧
前提是你电源没问题啊

网友:
保护的话转一下停再点就不会转了可是我一直点都可以通电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量一下4pin或20pin阻值是否有短路

网友:
量了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短路,我遇到过我的dell电源转了一下就停了,后来是南桥坏了,做南桥不小心把板子弄坏了报废了,哈哈你看一下吧

网友:
我有个板子有时能亮,正常运行。。
有时候就转一下,然后怎么点都不动了。。。
CPU的供电保护了吗?

网友:
你把P4头去掉  看还短路不

网友:
四口没接一样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自己用表打一下把

网友:
首先确定板子短路没有,各各供电场管的输出端都打一下。重点检查CPU供电,不要光用取12V插头来确定,这个方法不准确。
要测量VCORE输出端的 电阻

如果没有短路,那就要考虑换IO了。你这个IO只有原值代换.

网友(2009-06-23):
这种主板要放CPU才能通电的大哥

网友(2009-08-03):
还有一点,你留意下,就是CMOS跳线有没用跳错,如果错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主板有短路,先查一下有没有地方短路,这种问题不是I/O。

网友(2009-10-06):
这块主板要放CPU上去才能正常通电的,要是不上CPU就会出现触发一下风扇转一下在触发一下风扇转一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