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M131D南桥代换

楼主(2009-04-05):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M131D USB不能用 要我给他重装系统,拿来一看根本就不是系统问题,忙跟顾客说不是系统问题是硬件问题,顾客马上反应叫你装系统就装,看他一副凶巴巴的像,就丢了他一句话,装系统50,好不好就不知道了,顾客爽快的答应了,完了就开始装系统了,可是装了一半就装不了了,心想这下坏了,要恢复原样是不可能了,也就凶巴巴的跟他说,说了是硬件问题还叫我装,好了装不进了,你也不能用了,这下顾客反而客气了,后来经过协商300搞定,插上电流表一看,不开机时电流是0.25A,应该是南桥坏了,拆机一看是82801DBM,手上没有,就试着用82801DB代换。装上开机一切正常,300到手。在此说明下M131D可以用DB代换,但有些机器是不能带换的,希望对修到这种型号的朋友们有帮助

网友:
只有很小的差别吧,没试过。

网友:
拆机一看是82801DBM,手上没有,就试着用82801DB代换。
————————————————————————————————————

移动的SB,可以用台机SB替代???真佩服你,敢想敢干
这样可省的我买SB了,应该碰巧吧,,U口也好了么?
我想带M的移动版本的SB,用不带M的不应该能替代吧,也没有这样的SB的区别资料

神舟就是节约钱,难道神舟认为 M=节约

网友:
M是笔记本专用的,一般不能用,要吗?我这边有!

网友:
M mobile的意思

网友:
不是吧???????????可以用台式的换?
除非神州用的是台式机的南桥,哈哈~

网友:
神州,真的很垃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