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WL19AH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4-05):
插电源绿灯闪,频率大约每秒一次,随着灯闪,电源部分类似与行频叫的声音有高低变化。屏在绿灯亮的一瞬间会闪烁一下。不开机,电源输出部分滤波电容未发现有漏液及鼓包现象。但已全部更换,故障依旧。灯管用acer17寸显示器的电源高压整合板代换已点亮,不知何故,还望各位老兄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改通用高压板或者修复原板

网友:
不知如何修复原板?

网友:
联想 LXM-WL19AH显示器故障,宽屏我估计修过上百台,坏电源的占15%,坏高压板占20%,驱动板坏占20%,灯管坏占45%,你报修的问题不是驱动板,高压板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这款修的少...

网友(2009-05-24):
楼主,你这个显示器搞定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么一例,15V 5V电压正常,开机有磁磁的声音,类似高压变压器的声响,现在还未找到原因。有遇到此例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灯管坏了,坏了一组!

网友:
改通用板可以点亮屏,说明屏和灯管全是好的,

网友:
有一个变压器里面在放电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

网友:
升压部分的变压器其中有一个坏了

网友(2009-07-28):
现在我也遇到一例了,手中没灯,有点晕。。

网友(2009-10-16):
哎,我今天碰到的也是一样,客户说,开始能正常使用,半小时后屏闪,我试用一下午后,没什么明显异常,后来恢复过程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什么反应都没了,经查,220V保险烧了,再查2KBP06M整流桥烧了,用电源二极管代换,试后,无5V,14V,检查没什么问题,换电源管理IC 203D6,试后,有5V,14V,实际测量为4.98和14.62,插上驱动板后,测无5V,14V,屏闪,闪时有5V,14V,换过光藕,还是一样,请教高手,指点迷津,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维修经验,也没修过任何家电,刚开始学习,这是我亲自修理的第一台液晶,还望高手不吝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