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M ddr内存写入128MSPD

楼主(2009-04-05):
256内存条写入128M内存的SPD信息,单插该内存,用RST检查正常。该内存在RANK2位置,RANK0插入一条128m,RST检测,在128M-160M出错。RANK0插入256M,则在384以上出错,请问,怎么修

网友:
写一个256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Thaiphoon,用这个就可以
更改05,是单面,双面

网友:
更改od是位宽,08是8位的,10是16位的
注意,只适合ddr一代,和sdram,ddr2代我没试验

网友:
更改1f是总容量

网友:
本来就是256M,RST检测有错,才写入的128M信息。单面 8颗的条子。请问这些位的说明,哪里有?

网友:
找到原来的spd,更该05
处的数值为01,存回,就可以了,最好把另一面拆下来

网友:
单面 8颗的条子!!!!!

网友:
单面256m改成单面128m,我至今没试验过,估计改spd做不到,切断高端地址线可以,高端坏,你切高端,低端坏,你切低端然后把高端借一位过来。
sdram时代,这种补位内存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看帖要带着脑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