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P-LINK路由器,通电所有灯都亮,为何?

楼主(2009-04-05):
一个TP-LINK路由器,通电所有灯都亮,为何?
路由器

网友:
坏了,试着在加电的情况下reset,如果不好使的话,恐怕只能换了。

网友:
告诉我你是哪里的?
我这里高价回收!

网友:
电容爆浆了,换电容吧

网友:
试过电源接口坏的

网友:
还在保修期,换了个新的:)

网友(2010-02-18):
灯全亮主芯片坏多

网友:
这现象与电源没有关系,可能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就是电容爆浆了!!

网友:
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主芯片坏!!!

网友:
这是无法初始化现象,主芯片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量电压。换晶体。换主控。刷FW。

网友:
便宜的很。买一个算了

网友A:
下次碰到用各位大哥的方法试试

网友:
都没拆开看看,量量怎么知道什么坏呢?

网友:
6218的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