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不开机,长按开关断电后松手马上又通电

楼主(2009-04-05):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块810主板不能开机,短接开机排针,能通电,CPU风扇转,但故障诊断卡显示E0,测CPU的主供电、外核电压、内核电压都正常,主板外观看不到有哪烧坏了,电容外观完好,当用镊子短接开机排针几秒断电后,拿开镊子,主板又自动上电,望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这是哪儿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办,不盛感激!

网友:
这么老的班子可以丢了
我也有个这样的班子,直接丢了,10快钱一块卖给炼金的

可以把内存清洗一下

网友:
晕 还有810要修的  EO是内存吧 量下 不然就扔了算了

网友:
换下IO试试吧!!!应该是开机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
故障诊断卡开机就没有跑码并显示E0,只插了CPU,确切的说就是板子上的故障,但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虽然这样的板子现在很少人用了,但这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希望能从修这块板子的过程中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2009-05-15):
只上了CPU跑E0?
你上个内存估计就不跑E0了。。
真的

网友:
内存没检测到 插上内存 和显卡

网友:
BIOS 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I/O,,,,南桥,,,